[技术问答] n76e003唤醒后频率变慢?

楼主(2020-12-11):
测试了空闲模式,掉电模式,还有降频后恢复原频率,都会变慢,用例程的延时测试的误差,变慢了大约50%,延时20ms,实测变成35ms,软复位没变化,RST复位也没变化,只有断电复位才能恢复,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不碉定,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如何检测这种频率呢

网友C:
想办法验证一下这种变化

网友D:
需要看代码确认一下

网友E:
能看到是什么时刻变慢的吗

网友F: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恢复吗

网友G(2021-01-22):
因为要用串口,所以有启用波特率,代码有用到 Modify_HIRC_Value();
会是这个引起的吗,系统软复位后,也有重新调用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