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口损坏

楼主(2020-12-11):
N76E003 ,用P00,P01,P10 三个脚做输入捕获,IO口设置成高阻输入模式,用一段时间后,IO口损坏,现象为不通电时,IO口会对地短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2018-7-25 08:33 上传

另外输入捕获的时候,IO设置成高阻还是准双向?哪种模式更好呢?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在io上的电压已经起过vdd
通常大电压用mos隔开比较好

网友B:
这都可以损坏,哈哈

网友C:
,我来分析一下。电路这样设计,IO口有很大机率会损坏的。IO端口损害,最可能的原因是端口超压/过流,在您的电路中均有出现的情况。
1,先假设端口G上接入的电压大于4..6V(VDD-二极管D6的压降)时,二极管D6反向截至,只要端口G的电压不大于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这时MCU的IO口是受保护的。
2,端口G上的电压小于4.6V(VDD-二极管D6的压降)时,二极管D6正向导通,由于IO端口G_I为高阻输入,不会流出电流,这时电流从VDD经电阻R15,二极管D6流出。这时MCU的IO口暂时是不会坏的,但这里是有问题的,假设MCU的端口错误的配置为推挽输出,电流会从MCU的IO口流出,端口G的电压进一步减小时,由于电路中没有限流电阻,MCU的IO口会马上过流损坏。
3,即使MCU的端口不会配置错误,在12V系统中,若外接有感性负载,则端口G上会有负压存在,由于没有限流电阻,MCU的IO端口很容易负向超压同样损坏。
解决的方法是同一个,MCU端口外接检测,必须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是板内信号,一般不会损坏。
如果是板外接入,一般需要隔离保护,比如串联电阻并加滤波电容,比如用NPN/NMOS反向隔离输入。
一般串联1K电阻,并联102-104小电容,就可以很好抑制各种干扰,包括ESD。

网友C:
我常用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最简单的这样,可以对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E:
有时候是软件导致的感觉是

网友F:
恢复原厂设置之后也是对地短路了吗

网友G:
这样简单的电路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H:
换一片芯片试试看还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I:
观察过需要多长时间吗

网友J(2021-01-22):
试着在这几个引脚上串上10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