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E76E003功耗问题

楼主(2020-12-11):
原设计使用STM8S003,移植到NE76E003.
使用4路IO的普通输入输出功能,功耗达到3mA。原设计约1mA。
有什么方案降低功耗,代码如下: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set_CLOEN;
  P13_Quasi_Mode;//使用
  P14_Quasi_Mode;//使用
  P15_Quasi_Mode;//使用
  P16_Quasi_Mode;//使用
  //IO操作
  while(1)
  {
     //IO操作
     delay_ms(10);/**/
  }
}

网友A:
在while里面加idle,或power down定时唤醒即可

网友B:
不允许休眠就把等待的时候时钟分频到最低,可以降到1mA以下

网友C:
所以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您也没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while里面加idle,或power down定时唤醒即可

这个方案不错 降低功耗就多用唤醒

网友E:
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差呢

网友F:
厂家不同导致的差异

网友G: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两种办法

网友H:
看来楼主是需要低功耗

网友I:
应该是进入while前加吧

网友J(2021-01-22):
建议考虑在while里面加上idle,或者power down定时唤醒试试

网友K:
如果powerdown时候功耗还是高的话,建议查下电路或配置是否存在漏电的情况

网友L:
关键是没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