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功耗问题

楼主(2020-12-11):
STM8S003移植N76E003,功耗增加了一倍,除了降主频外,还有其它降功耗的办法吗,用到三路ADc,两时钟,一串口

网友A:
迈power down.平常迈idle mode

网友B:
掉电模式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唤醒呢

网友C(点评):
我也碰到这个唤不醒的问题

网友D:
好像还有一个帖子也是反映功耗增加的问题

网友E:
看来不同厂家的芯片特点还是不一样哈

网友F:
唤醒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G:
能用的话还是用国产芯片吧

网友H(2021-01-22):
增加一倍是多少? 是100uA增加到200uA,还是10mA增加到20mA? 降功耗牵扯到很多方面,除了降时钟,还有休眠模式,GPIO的配置,等等,具体请电话或Mai向公司技术人员l咨寻。

网友I(2021-06-13):
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J:
功耗增大一倍确定没有测量错误?

只保留使用的模块,不用的模块直接关掉
检查外围电路,精简可有可无的部分。
电源部分较小热损失

网友J:
功耗增加一倍确定测量正确么?

只保留使用的模块,关闭没有用到的模块io等
检查外围电路,去掉可有可无的部分
减小电源热损耗,提高转换效率,减小LDO压差

网友K:
程序直接从ST移植过来的,修改过没,理论上是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L(2021-07-23):
锦锐003芯片,18K的Falsh空间,1.8-5.5V工作电压,脚位和ST,新唐003一样。欢迎了解,看图像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