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内存空间不足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11):
怎么使用中内存单元只有不到130个字节?具体如下:

程序定义如下:#define        RECEIVE_BUFFER_SIZE 13
UINT8  Uart_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FER_SIZE];

编译OK的如下:
Program Size: data=129.0 xdata=0 code=177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ALLL_LCD"...
".\Output\ALLL_LCD" - 0 Error(s), 0 Warning(s).

但数组仅增加一个字节就报溢出了,是什么问题?不是有256个内存单元吗?
#define        RECEIVE_BUFFER_SIZE 13
UINT8  Uart_Receive_Buffer[RECEIVE_BUFFER_SIZE];

编译错误的如下: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TIMER3_DELAY10US?DELAY
    LENGTH:  0004H
Program Size: data=130.0 xdata=0 code=1776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你的xdata都还没用到,768字节,先把默认内存放到xdata,如下图配置

然后,如果你想用前面的256字节片内,定义的时候加idata,像这样    UINT8 idata UART0RcvValidData[128];

网友B:
data=128,idata=256

char idata xxxx...

网友C:
RAM多呢,还有768吧记得扩展内存空间呢。通过idata  给变量定义到内部扩展寄存器,指令有部分限制,速度基本上差不多。
通过给变量定义xdata  可以直接把内存设置到芯片内部的外接内存,因为是通过间接地址访问,所以效率上面稍稍有点影响,但那些不常用的变量,设置到这里,是完全不影响机器运行效率的。
xdata关键词,不支持bit类型变量,避开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字节

网友E:
是不是代码里边有大的数组啥的了

网友F:
按照沙发说的设置一下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H:
默认的配置也不会这么小的

网友I(2021-01-22):
在target里面 选用large模式 ,启用xdata即可

网友J:
編譯器選定的編譯,出現的記憶體錯誤,請選定larg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