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使用nu-link pro在keil下如何配置不同电压输出?

楼主(2020-12-11):
1、N76E003在使用nu-link pro在keil下如何配置不同电压输出?(可以输出四种电压)
2、nu-link pro的vcc引脚与N76E003的vcc引脚不直连是否可以?比如 nu-link pro输出5V电压,经过LDO输出3.3V供给N76E003。貌似我实测不行。是否有某种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可以,请看下面的设定。
nulink pro要先接目标晶片。

网友B:
都可以输出哪四种电压呀

网友C:
还能这样输出?真高级

网友D:
可以同时输出四种电压吗

网友E:
在iar中可以进行配置吗

网友F: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G(2021-01-22):
硬體可以支援,
但nuvoton 8051 keil drvier需要加入這個功能,之後會加擇電壓的功能

网友H:
可以,是不是線太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