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转换值的计算

楼主(2020-12-11):
现在AD的值已经可以传出来了,我的代码如下
    while(GO_DONE) continue;  // Wait conversion done
    iDelay=ADRESL;           // Get the 8 bit LSB result
    iDelay += (ADRESH << 8); // Get the 2 bit MSB result
     if(tf==1)
{tf=0;
   reslutad[0]=iDelay /256;
   reslutad[1]=iDelay %256;

AD管脚的电压是0.06V,AD转换过来的数值是FA80,这是如何换算过来的?如果抛弃高位址换算80
(128/1023)*5=0.6和上面测量电压对不上啊

楼主:
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里
cd_byte((adc_result >> 8) & 0x03); //write upper byte
lcd_byte(adc_result & 0xFF); //write lower byte

网友A:
AD配置说的不清楚,什么单片机? 几位ADC?左对齐 右对齐? 差分 单端?

楼主:
cpu是16f690,单端输入,10位AD
我参考的这个链接https://pic-microcontroller.com/pic-analog-digital-converter-c-programm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cpu是16f690,单端输入,10位AD
我参考的这个链接https://pic-microcontroller.com/pic-analog-digital-con ...

配置错误,OK了

网友B:
哪里错了?左对齐 右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错了?左对齐 右对齐??

寄存器AIN配置有错

网友C(2021-01-11):
接地得到的是什么值呢

网友D:
应该使用前进行校准

网友E:
哈哈 楼主在哪里配置错了呢

网友F:
差的不少  好在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G:
楼主给一个代码的全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