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紧急求助,串口接收数据出错何解?

楼主(2020-12-11):
使用STM32  HAL生成的程序,串口接收数据出错。使用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int8_t *)&aRxBuffer,1)接收数据,然后串口中断里每接收一个数据,继续使用这个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int8_t *)&aRxBuffer,1)接收。使用中会出现 不接收的问题。。这个子程序之前看网上贴子。是因为同时可能在发送,子程序里面那个 lock 无法实现,所以已经去除。后面有所改善,但发现最终没有解决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B:
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C:
我有一个笨办法  就是每次都进行初始化

网友D:
确实这个问题不好找

网友E:
我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很久 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