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看上去只要选择“Use FPU”就实际使用了内部FPU功能。

楼主(2020-12-11):
本人Keil 4.70开发环境,STM32F407工程中有一函数,内有许多SIN、COS、SQRT的函数调用,函数执行时间为80uS,看到使用FPU的介绍后,经过一番繁琐的环境设置与文件包含,编译执行,结果时间并没有改善;把文件包含与环境设置去掉,顺手也把“Use FPU”改为“Not Used”,编译执行,时间变成了350uS;有点心慌,不知道哪被弄出问题了,把“Use FPU”选上,时间又回到了80uS。

网友A:
怎么选上会时间变化这么多

网友B:
请问FPU是什么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PU是什么功能啊

FPU:(Float Point Unit,浮点运算单元)FPU是专用于浮点运算的处理器

网友C:
怎么得到的这个时间呢

网友D:
这个功能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反复之后时间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得到的这个时间呢

用1个IO引脚,函数入口置1,函数出口置0,示波器看脉冲宽度就是函数执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啊

用在有大量浮点数运算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三角函数与开方运算。

网友F:
你最好使用ARM提供的DSP库,
你可以参考下 关于STM32浮点运算单元FPU的小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