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大师一贯的、奇葩的评论!

楼主(2020-12-11):
有些同志在论坛上假装专家,自己支支吾吾啥也说不出来,就拼命抄教科书,教科书上没有就去抄对方的言论。

总而言之,他就会鹦鹉学舌!!

关于整流的电路的评论,让大师的这个鹦鹉学舌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看看我在帖子里说了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942-1-1.html

再看大师的评论说了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524-1-1.html

下面再以截图的方式,对比看看,鹦鹉是怎么学舌的:

首先,这些电路图图、波形图,全是老夫提供的,他自己是啥玩意也拿不出来。

其次,说话的时候,此人发明了一种打哑谜的说话方式。
这种说法方式,好像炼过玄冥神掌,总是间接地提醒人,某某地方貌似是有问题的,但至于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他不敢说出来。

楼主:
继续比对:

我发的图中,给出了寄生元件示意图:

图中有个电感,被大师敏锐的眼光捕获到了,开始假装专家了,怕人看不见电感,在感性上用红字强调:

楼主:
我前面发了N多个图,关于二极管上并联阻容的。

关于整流的帖子里,仍旧提到加了RC后,整流波形就规矩了;

大师看到后,又煞有介事地给出解决方案了:

楼主:
最奇葩的是,有些同志围绕这个示意图,大做**:

这种示意图,是美国著名的干扰控制公司给出的,图中没有标示元件值,电压值,波形坐标上连个数量级都没标!!!

对于这种定性的示意图,某些同志都能看出峰值太大了??!!!请问你们的眼睛,是封神演义中的杨二郎的第三只眼吗?看人能发光,一眼能看出是人是妖????

可见“著名干扰控制公司”也不是每一句话都靠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奇葩的是,有些同志围绕这个示意图,大做**:

同意你这个说法,是个定性的示意图,说明有这么个事。

upup

楼主:
论坛上言论自由,换来的是大量水货充斥论坛。
人气再高,也是笑话。

我要是技术论坛管理员,技术话题不允许胡吹乱侃,休闲娱乐版块可以随便扯,你说1+1=8也没事。

从一个定性示意图上,能看出数量的概念,这都不是肉眼能做到的,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厉害。

尽情的吹吧,侃吧,这个版块是吹纽币的天堂。

楼主:
在上一个帖子里,还说跟辐射没有任何关系:

过了3天之后,自己打脸了:

这他吗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楼主:
3天之前,大师以及其粉丝关注的重点是:不该有尖峰:

3天之后,大师及其粉丝玩傅里叶或拉普拉斯变换了,人家闭口不谈能不能、该不该有尖峰,而是围绕尖峰的大小做**了:

这随机应变能力,也太强大了。

网友B:
没什么人的小坛子,你们到底是不是很牛X我统统不知道。你说的对我看过就算了,你说的不对咱就怼上去。粉丝啥的还真算不上,你们都没有那个号召力或魅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先生是我好友,是和我一起在讨论的,不是针对你。也不是大师的粉丝。
是你误会了。 ...

X就事论事,没有什么不妥,你这个说法,倒有点想搞团团伙伙的味道。

楼主:
笑死人,不偿命

围绕一个定性示意图,复旦大学教授使出洪荒之力,一定要找出数量上的错误。

说这个图,不管是理论还是实际,都是错误的!

可惜的是3天过去了,至今给不出个像样的理论,一味地打哑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上一个帖子里,还说跟辐射没有任何关系:

HWM是真不要脸皮的,所以我建议他的反面教材,你不要搭理了,越搭理越来劲,你的赢面至少80%,去搭理这种水货没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3天之前,大师以及其粉丝关注的重点是:不该有尖峰:

    他只会转进,开始咬死没有尖峰,看到各种证据了,咬不下去了,就转进批判尖峰过大,超过正峰值
    下冲超过正峰,也许会存在,电压和频率还有器件达到某种条件,我只是猜测,不过你就算找到证据,H就会转进,比如,车轮战ROC

网友E:
哈哈,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不讲武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火上加油。对于这种事我干过好几次,目的不是拉帮结派,再说t先生和我一直很友好,偶尔意见不相同则 ...

你也有三个眼,有一眼看到我火上加油了?我的意思是X 对谁都一样,对你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反而不明白你的意思。
反正x是有思必报,但是容易冲动。
印象你们那票人,经常追杀x到这里来。x已 ...

我追杀X?你有证据可列啊。

网友F:
科普一词,百度:
莫须有 [ mò xū yǒu ]
基本释义
也许有;恐怕有。宋朝秦桧诬害抗金将领岳飞要谋反,有人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莫须有。” 意思是“也许有”。后用以指凭空捏造(罪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例外,你和玄德比较温和。艻枝英被抓,气氛不好。

不要扯到其他,那会没完没了。针对问题,问题不同看法不同,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不能追求一样。

网友G:
这两个大师 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