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很简单的程序,但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STC8G1k08a芯片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G.H>              //"STC15F104E.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SET_DS_INPUT   P3M1 = 0xFF,P3M0 = 0x00;     //P3.2  0,0为准双向         1,0为高阻入
#define SET_DS_OUTPUT  P3M1 = 0x00,P3M0 = 0xFF;     //P3.2  F,F开漏输出         0,1推挽
#define DS_PIN         P32
**************
void InitSys(void)
{
           EA = 0;         //           屏蔽所有中断
        WDT_CONTR = 0x00;         //禁用看门狗
        SET_DS_INPUT;
           P3PU = 0xFF;           //内部上拉电阻有效
        P3SR = 0x00;           //0快速,1慢速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使能中断
    step = 0;
}
****************
u8 DS_Reset()
{

    u8 rbit1 = 0;
    u8 rbit2 = 0;
           cnt = 0;
        EA = 0;
        IE0 = 0;
           SET_DS_INPUT;
    while(1)                                                        //判断复位拉低
           {
***************
u8 DS_ReadBit()
{
           u8 rbit = 0;

    SET_DS_INPUT;
           EA = 1;     //全局中断使能。
           IE0 = 0 ;            //中断标志位清零
           while(IE0 == 0);     //等待中断
           IE0 = 0 ;            //清中断标志
           EA = 0;              //关中断
             Delay3us();     //
      Delay20us();
           if(1 == DS_PIN_READ)
           {

                      rbit = 1;
           }
           else
******************
本来应该是执行完 DS_Reset() 后,才执行 DS_ReadBit() 的。但实际上uv4仿真时,当启动调试第一次执行完 DS_Reset() 后,运行到红色发生中断时,却不是往下走而是跳到蓝字重走DS_Reset() 去了;如果接着往下走,才会正常运行;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