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盘点电缆识别仪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12-11):
  电缆识别仪是从一束电缆中识别某根电缆的主要功能。它是电缆架设、迁移、维护和故障处理的常用设备。电缆识别仪的搜索根据服务条件分为带点电缆识别仪和不带电电缆识别仪。那么,使用带电电缆识别仪需要注意哪些基本事项呢?
  1.如带电电缆中间有接地或分支。则只能识别电缆接地或分支前的部分。
  给电缆加耦合信号后,用柔性线圈及接收盒测不到明显有效信号,可以离开发射钳约3米避免信号干扰。如果仍然没有有效信号显示,则表示电缆的铜屏蔽层有断开点或电缆两端接地不可靠。
  此时,一般应检查待识别电缆的接地情况,如果发现屏蔽层有断开点,则可以使用电缆识别仪将断开点前后分别接地,然后分段识别。
  2.如果在接收器距主机3m左右的地方校验识别有信号,而在待识别现场无信号,或信号很小、无法识别。则说明该待识别电缆必然有多处金属外护套接地点,这种情况必须将待识别电缆停电进行分段识别,此时可以利用芯线作为信号通道进行识别,即将电缆始端和终端的芯线接地进行识别。
  打开电源开关后,人体请勿触碰输出端子及金属外漏部分。关闭电源后,等输出指示灯完全熄灭后再进行拆线操作,以免电击。
  3.长时间不使用设备时。请将主机及接收盒内的电池取出单独另外存放。
  电缆识别仪的2种查找方法:
  1.不带电电缆识别仪查找方式
  不带电电缆识别仪的查找方法基本与带电识别相通,发生器将周期性的单极性电压脉冲馈入要识别的电缆中。该电缆需要在远端接地,以保证有足够大的电流流过电缆,馈入电缆中的脉冲电流的方向可作为一明显的识别标准,流出去的电流仅从这一根电缆通过,所有其它邻近电缆中流过的都是返回电流,但它们的极性相反,通过接收机探测流过电缆电流方向以及它的大小。它带有放大器并串联在电路中,传感器钳住被测电缆,电流流过电缆产生的磁场在传感器的线圈中感应出电压,该电压极性由电流方向和传感器线圈的方向决定,从而达到电缆的识别作用。
  2.带电电缆识别仪查找方式
  线路在带电时,我们不能影响正常运行。在对带点电缆识别时,采用的是感应法测量,通过卡钳发射高频信号,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特征后通过软硬件滤波。在进行相位识别,当接收卡钳按照电流方向卡电缆时,被识别的电缆电流表右偏,同时伴有声光指示。
  而其它的电缆电流方向与被识别电缆的电流方向相反,其电流表指针左偏,没有声光指示,这就体现了被识别的目标电缆的唯一性,很容易将被识别电缆从多根电缆中区别出来;由于被识别电缆上的信号电流强度全线都是一样的,接收卡钳在电缆沿线所接收到的电磁信号强度一致,从原理上讲,识别的电缆不受被识别电缆长度的限制。
  以上就是小编分析总结的电缆识别仪使用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