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到一个说法:高速走线的距离不超过1000mil,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对吗?

楼主(2020-12-11):
看到一个说法:对于上升沿0.2ns的高速走线的距离不超过1000mil,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对吗?
比如说阻抗匹配因素可忽略,不同信号线的间距3W准则也可以忽略,差分对之间的间距3W准则也可以忽略。

网友A:
看信号类型了,25.4mm,已经很长了,要看频谱了,还有要看阻抗失配多少。
互相之间,距离降低,有时候影响阻抗匹配是消失,主要是互相的干扰,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号类型了,25.4mm,已经很长了,要看频谱了,还有要看阻抗失配多少。
互相之间,距离降低,有时候影响 ...

我现在是BGA的FPGA与16位差分ADC高速通信,在BGA下面引出线肯定是互相距离很近的,ADC与FPGA最长的差分线是900mil。你说的信号类型是指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BGA的FPGA与16位差分ADC高速通信,在BGA下面引出线肯定是互相距离很近的,ADC与FPGA最长的差分线 ...

你的应用场合,即使高速ADC芯片,通信接口信号的速度估计不会很高速,应该问题不大。
比如USB3.0、高速的MIPI信号、高速DDR、频率很高的RF信号,才会要求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