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系列芯片替换STM32系列

楼主(2020-12-11):
请问一下,GD32E103的芯片替换STM32F072的芯片,原STM32F072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肯定不能用啊!

网友B:
需要改一些头文件配置什么的 一些原理图也不一样 要重新写

网友C:
对照着板子的datasheet慢慢改把

网友D:
程序基本不需大动,但是外设的初始化肯定要修改,另外用GD32E103代替STM32M072,是不是太浪费了,130,或者230替换都足够了。一个M0的核用M4来替换,太浪费了。

网友E:
程序还是需要有点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