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30C8T6之红外解码 IR_Decode例程

楼主(2020-12-11):
#申请原创#         HK32F030C8T6之红外解码 IR_Decode例程。
        由于前一段时间有个案子的缘故,需要一个红外解码的程序。在网上也看到了其他人写的程序,也看到了正点原子的STM32F103的例程。感觉他们的解码要么复杂,要么采用了高大上的输入捕获功能,这样的解码方式感觉不太友好。于是自己思索一番,编写了一个基于定时循环执行的解码程序,就是只要定期执行就能解码的程序。这样的解码程序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占用CPU资源,不需要延时函数,另外移植起来也是so easy!
        解码程序主要使用了两个外部变量,一个是ir_decode_ok_flag 解码成功标志位,一个是ir_code[4]码值保存变量。
        使用方法,就是定时100us执行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其他定时时间间隔也是可以的,需要修改一下同步码、位码的时间上下限值。
        遥控器用是某宝买的那个mp3播放器的遥控,引导码是 9ms低电平 + 4.5ms高电平。

1)遥控码波形定义
2)逻辑分析仪抓取验证
3)遥控器键码值表
4)实验实物图
5)代码测试结果图

网友A:
有没有源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想看看。

网友B:
正点原子的那些主要是以学习为目的的 实用性并不算太高

网友:
前几天写的,类似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源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想看看。

不好意思,忘了放代码了,周一上班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C:
等楼主更新一个文件 也想试试看

网友D:
楼主写得挺好的支持一些

网友E:
只能解NEC格式的?能解空调的红外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解NEC格式的?能解空调的红外码吗?

应该可以,对代码修改下

楼主:
已上传代码

网友F:
这样定时中断触发的会不会太密集了,CPU周期是否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定时中断触发的会不会太密集了,CPU周期是否紧张?

100us还好吧,如果觉得太密集的话,就200us开启一次扫描

网友G:
可以将例程分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将例程分享出来吗?

有代码下载链接,自己下载下

网友H:
有没有代码?有代码的话,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代码?有代码的话,最好不过了。

帖子里有代码,可以下载的

网友I:
这个是一个好东西,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不错的,收藏了

网友J:
有没有源代码分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源代码分享呢?

帖子里,放了代码的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源代码分享呢?

帖子里,有源代码连接,点击下载就行了

网友K:
感谢分享,恰好现在用到这个项目,不错,感谢楼主,谢谢。

网友L(2021-02-19):
这种频繁中断去扫描的方式有点浪费资源哈!最好是外部接红外接收头触发中断,中断中启动定时计数,再判断引导码,再进行指令码解码,这样更好点。

网友M:
楼主为何不用输入捕获方式?代码应可以更简化

网友N:
看了楼主的例程,确实不错,红外解码确实好用的。

网友A:
这个确实很棒,收藏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代码可以移植到很多平台上面的。

网友O:
这个可以使用在ST的平台上吗?
感觉不错的例子。

网友P:
这个例程太棒了,具有通用性。不错的。

网友Q:
这个例程太实用了,而且可以在很多个平台实用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例程确实不错,可以在很多平台上使用的。

网友I:
这个分享太棒了,我发现在8位单片机上也同样可以使用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频繁中断去扫描的方式有点浪费资源哈!最好是外部接红外接收头触发中断,中断中启动定时计数,再判断引 ...

说的很对

网友R(2021-05-26):
红外编解码芯片可以选YiRTX05E,SOP8封装,自学习所有红外遥控,串口控制,简单易用。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