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时序图怎么看,从哪个图开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12):
从时钟开始看啊,那是基准

网友B:
看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之间的各种顺序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之间的各种顺序位置关系

框起来的  在图上怎么没有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时钟开始看啊,那是基准

看了时钟  然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框起来的  在图上怎么没有找到呢

举个栗子:
其中一个在图中已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栗子:
其中一个在图中已标出

SDA都是交叉的  封闭的  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栗子:
其中一个在图中已标出

就是看时钟高电平的时候  对过去数据是高还是低,,,是这样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时钟高电平的时候  对过去数据是高还是低,,,是这样看吗

图中有这几个关键点:
SDA交叉时,SCL总是处于低电平,
SDA稳定时,SCL处于高电平。
SDA总是先于SCL改变,SDA状态确定之后,SCL再由低到高,再持续一个是时钟周期,再变低。

交叉的时刻需要改变状态(或者还没确定状态),封闭期间都是稳定状态。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7014&highlight=%E6%97%B6%E5%BA%8F%E5%9B%BE

网友C:
https://bbs.21ic.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2176&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E6%97%B6%E5%BA%8F%E5%9B%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这几个关键点:
SDA交叉时,SCL总是处于低电平,
SDA稳定时,SCL处于高电平。

版主   你这个总结对我来说有用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   你这个总结对我来说有用  谢谢

还有一个关键信息:SCL 时钟脉冲最小宽度4.7US,如果时钟脉冲宽度小于4.7US会导致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这几个关键点:
SDA交叉时,SCL总是处于低电平,
SDA稳定时,SCL处于高电平。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请问这个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栗子:
其中一个在图中已标出

宁工好  你对通讯熟悉  这个也帮我看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6362-1-1.html?_dsign=d8b111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请问这个怎么看

这个读写数据的内容,第一组:写入A0+应答 ,再写入0F+ACK,再写入 A1+ACK,器件返回数据03+NA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请问这个怎么看

ACKF代表 从器件回应主器件的应答信号(其实就是一个低电平脉冲)
NAK表示主器件向从器件发送的非应答信号(就是一个高电平脉冲)

楼主(点评):
既然是非应答信号 有何用处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各有各的作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什么写指令 写地址 写数据 都是不同的函数 通过不同的函数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读写数据的内容,第一组:写入A0+应答 ,再写入0F+ACK,再写入 A1+ACK,器件返回数据03+NAK。。。 ...

不是先写地址然后读地址的数据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写地址 写指令 写数据 这个步骤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写命令,写地址,要写的数据

网友A:
https://b23.tv/5Tlr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