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SP430待机功耗问题

楼主(2020-12-11):
最近由于项目原因使用了TI公司的MSP430F149单片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有关于功耗方面的一点问题,以此**作为记录。

问题描述: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4(low_power_mode_4)之后测量待机电流高达8mA。
解决方法:通过程序调试运行发现当运行了串口初始化程序后,进入低功耗之后会有较大电流,串口初始化程序如下:串口初始化程序

继续调试发现,当屏蔽掉对于管脚端口的设置后程序运行进入低功耗后电流能够维持在ua级别,由此推断是因为进入低功耗前没有对相应管脚进行配置导致。在进入低功耗前添加管脚配置程序如下:

P3SEL &= ~(BIT4 + BIT5); //管脚配置为普通IO口
P3DIR &= ~(BIT4 + BIT5); //配置为输入

再次调试发现待机电流保存在200ua左右,对比手册中对于低功耗模式4的说明来讲还是太高。添加程序关闭8M晶振:

在进入低功耗前先关闭8M晶振在进入低功耗。
此时再次测量待机电流,相比于之前降低了大约200ua,待机电流维持在几个毫安,此时说明低功耗模式配置正常。

总结一下,在MSP430F149进入低功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复用管脚配置为普通管脚
2、没有用到管脚最好配置为输入模式
3、如果有用到8M晶振,注意应关闭

网友A: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B:
确实是个大坑啊 学习到了

网友C:
暂时还没有遇上这个问题 先马一个

网友D:
好经验,留了

网友A:
暂时还没有遇上这个问题,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