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芯圣SQ2711L芯片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0-12-11):
SQ2711L这颗料有SOT23-6封装的,我有一个产品需要LED闪动功能,考虑到只是点亮指示灯所以成本不能太高,看这颗芯片不知道怎么样,价格和质量怎么样,有人用过没...各位大神留下你尊贵的脚步说两句,感激万分...

网友A:
没用过噢,只是点亮个LED,用个逻辑芯片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噢,只是点亮个LED,用个逻辑芯片就行了啊。

要用到这颗芯片的AD,判断后决定LED的工作状态,逻辑芯片还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用到这颗芯片的AD,判断后决定LED的工作状态,逻辑芯片还做不到

他们的型号里有LVD可以外接判断一个点的电压的,比AD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型号里有LVD可以外接判断一个点的电压的,比AD便宜

是有这么个东西,这个应该是低压中断可以通过编程设定电压值是吧,只能判断上千毫伏以上电压吧,10几毫伏应该识别不出吧,能否具体说说怎么操作?

网友A:
这个片子内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么个东西,这个应该是低压中断可以通过编程设定电压值是吧,只能判断上千毫伏以上电压吧,10几毫伏 ...

对,精度只有0.1V,你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这个,就初始化设置好触发了硬件上相关寄存器会自动置1,软件上查询那个寄存器就好了,2711L好像不是常用料了吧,你可以他们淘宝官网上看下参考价格,可能用价格更便宜资源更好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精度只有0.1V,你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这个,就初始化设置好触发了硬件上相关寄存器会自动置1,软件上查 ...

官网淘宝问过了还不知道这颗料呢,咋弄。官网上资料有的,也不知道价格几何,各位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芯片,能检测到0.02欧电阻上几十毫伏压降,IO口不需要很多只点亮一颗LED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淘宝问过了还不知道这颗料呢,咋弄。官网上资料有的,也不知道价格几何,各位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芯片, ...

几十MV得用AD,我AD常用110L

网友C:
受整体行情影响,价格可能有走高哦

网友D:
实现功能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最近的价格实在是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MV得用AD,我AD常用110L

完整型号是什么,价格怎么样,好采购吗,能不能提供资料看看

网友E:
加我维信19924580103

网友F:
芯圣 的MCU性价比很高哦,可以去找代理或者原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