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D触发器求助

楼主(2020-12-11):
各位大佬 用D触发器与逻辑门搭同步计数器怎么搭,研究一天了  网上也没找到具体的资料  异步这边我会了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92、40193。
旋转编码器,还得CD4070 NXOR,控制成上下数,顺时钟上数,逆吋钟下数。 ...

谢谢答复  这边主要是想类似图片上用纯逻辑搭的  目前可以0-3计数  在往上+1个bit实现0-7计数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这边主要是想类似图片上用纯逻辑搭的  目前可以0-3计数  在往上+1个bit实现0-7计数不知道怎么弄 ...

三极管和电阻参数不用在意  因为仿真没有反相器  只是为了实现反相器功能

网友B:
就是用低位的值产生进位信号决定高位要不要翻转。
二进制可以用AND逻辑产生进位信号。

网友C:
时序电路设计,供参考:

网友D:
我纳闷了,你会异步不会同步计数器设计?

异步的电路设计是比同步麻烦的

像设计一个同步时序电路,确定设定几进制的计数器,画出状态转换图,作出现态和次态、激励信号的转换表

建立状态方程,卡诺图化简就出来了
这些都是数字电路最基础的了,现在都是基于verilog设计,分分钟搞定了这个,当然这个是学习的基础

@戈卫东 : 异步比同步电路多了时钟驱动方程,同步电路都是基于同一CP脉冲,逻辑结构清晰些,分析和设计起来都要容易些;你说的那个情况是比较简单的器异步时钟驱动了,有些异步时钟驱动搞很多输出的状态组合送给下一级的触发器。
他异步是用前一个D触发器的输出作为后一个的时钟,就很简单。。

网友E:
还是要找本数字电路的书系统地学以下,不要把知识搞得支离破碎,也不要节省买书的钱,虽然网上有很多电子版的书,但是对于学习研读,电子版的不合适,电子版的书适合复习查阅

网友F:
做作业的话有个捷径:
先用verilog或VHDL编写逻辑语句,编译通过后,查看编译器自动生成的硬件原理图……

网友C:
例子供参考:同步十进制可逆计数器的设计

输入:
CLK - 时钟
DIR - 计数方向,1 :递增;0 :递减

输出:
Q3 (MSB), Q2, Q1, Q0 (LSB)

递增计数的真值表和对应的卡诺图:

递减计数的真值表和对应的卡诺图:

根据卡诺图得到的函数:

电路图:

递增计数波形图:

递减计数波形图: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大佬  通过大佬们的回答学会了同步D触发器与卡诺图化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