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刚刚看帖子,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楼主(2020-12-11):
刚刚看帖子,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有一个人他想要做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然后这个充电器的话可以自己检测所充电电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在这个方面我是真的一点思路都没有,想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A:
大概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做不到的。

我想了想确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以现在的技术来实现的话比较麻烦,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B:
根本没有准确的模型,模糊检测将导致不可承受的后果。
根本性差异是充电的极化反应,锂电池从外面检测基本上没有,而铅酸则有着明显的电压上升,具体表现就是锂电充电加容量相对应的充电电流和该电流停止,端电压变化很低而铅酸则有明显区别。而这些又因为被充电电池的容量差异很大。
面对特定容量的锂电和铅电,这个应该是可以明显区分,而如果不特定对象,则直接抓瞎。
问题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你都自动检测了,那么锂电的停止电压你怎么来感知?这要是不准确,则直接导致灾难性后果,说实在的,对于36V铅电和48V铅电,过去所谓的自动识别都无一例外失败,原因只是满电36V和亏电48V端电压是重叠的......
所以,总结一下,这样做无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不可能成功,同时风险大到不可用接受的程度。。。。。。。。。。。
洗洗睡吧

网友C:
加个 弹簧重力开关,几毛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