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对风扇了解的多的吗?这是什么风扇

楼主(2020-12-11):
刚刚看到别人拆解华为的通信电源,上面有一款风扇,显示它的电压是0.53A,大家对这个品牌的风扇熟悉吗?上面的W和S是代表长宽和厚吗?

楼主:
看样子这款风扇的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A:
无刷直流风扇。功率比较大,口径小,那么转速会非常高。

网友A:
也就是说,它运行的时候,风声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它运行的时候,风声会很大。

华为通信电源模块上面,都是那种40的暴力风扇,那噪音是刚刚的.........

网友C:
这玩意找个手册就好了

网友D:
我有几个服务器的风扇,40mm的,每个风扇是串列两个电机两个扇叶,12V 2A,开起来那风量,那声音,刚刚的。
我还喜欢听航模的函道风扇的声音,加速时像真的飞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风扇。功率比较大,口径小,那么转速会非常高。

功率确实蛮高的,我们现在用的风扇最大的功率才5瓦,这款风扇比我们用的功率大多了,估计成本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通信电源模块上面,都是那种40的暴力风扇,那噪音是刚刚的.........

只在论坛上看过别人发的帖子,这种风扇,这是通信基*的电源,估计吵些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服务器的风扇,40mm的,每个风扇是串列两个电机两个扇叶,12V 2A,开起来那风量,那声音,刚刚的。 ...

函道机确实非常猛,我也非常喜欢,现在的四轴那种速度的话,稳定性比较好,拍照效果比较好。

网友E:
这类型的风扇用PWM 一般 频率设置多少为好,

楼主:
我们这边用到的最大的风扇的电流是0.3安的。最大功率也才到三瓦左右。

楼主:
我平常就喜欢拿我们这边的风扇做一些小的实验,我会把这些风扇穿在一起。当风扇用。

楼主:
这类风扇比在淘宝上买的手持风扇划算多了,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