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及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11):
MOS管及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符号
MOS管一般可以简化为三个极,分别是栅极(G)源极(S)和漏极(D),MOS器件是电压控制型器件,用栅极电压来控制源漏的导通情况;
BJT三极管有三个极,分别是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用基极电流来控制发射极与集电极的导通情况;
二、截止区
NPN三极管也一样,如果偏压小于阈值电压,也相当于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不导通;
三、线性区
NMOS如果栅上加正电压,就会在其下感应出相反极性的负电荷,从而产生N型沟道,使源漏导通。如果不考虑源漏电压影响,则栅压高一点,产生的沟道就宽一点,导通能力就大一点,这就是线性区。
NPN管如果BE结加正向偏置导通,电子就会进入到基区。除了被基区的P型空穴俘获外,它们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从基极流出,一个是被集电极更高的正电压吸收。集电极电压越高,能收集到的电子就会越多,这也是线性变化的。
四、饱和区
NMOS在漏极电压比较高时,会使沟道夹断,之后即使电压升高,电流不会再升高,因此叫做饱和区;
NPN三极管在集电极电压比较高时,也会几乎全部收集到从发射极过来的电子,电压再升高也没有办法收集到更多,也是它的饱和区。
五、电流电压曲线
在线性区,随着电压升高,源漏电流或集电极电流上升。而在饱和区电压升高,电流基本都保持不变。二者的趋势基本一致。

网友B:
1,一个电流型驱动,一个电压型驱动
2,一个有饱和压降,一个没有
3,。。。。

找半导体供应商,查他们的应用指导,一般都有介绍的。
E文要好

网友C:
MOS管是通过电压控制,相对于三极管来说,MOS管的功耗小很多。三极管是通过电流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一个电流型驱动,一个电压型驱动
2,一个有饱和压降,一个没有
3,。。。。

半导体原厂 15323519289庞工

网友E:
工作原理的分别:
BJT是「跳远」,MOSFET是「架桥」,
BJT是 PN结的互动,MOSFET是 两个 半结 通过沟道直连,结的本身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