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共射电路的电路为什么从集电极输出?

楼主(2020-12-11):
三极管共射电路的电路为什么从集电极输出?

网友A:

射极电位为基极电位减去基极和射极之间的压降,大约是0.6v,因而在射极处,基极上的交流信号并没有被放大。但是射极电流大小约等于集电极电流大小等于射极与地或者负电源的电位差除以二者之间的阻抗。因而在集电极上的电位就是正电源减去集电极电流和集电极到正电源之间的阻抗之积,所以集电极上的交流信号大小经过三极管的处理发生了改变,自然从集电极取出信号。

网友B:
共射极电路的意思是发射极是输入输出的公共基准端,一个输出信号除了公共基准端外还需要另一个真正的相对基准点的有用信号端才能组成输出端口,三极管只有三个电极,射极已经是公共基准端了,只能从另外二个端口之一作为有用信号的输出端口,而基极只能用作输入或公共端,剩下的只有集电极了,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C:
射极接了地,还能输入输出吗,
剩下的两个端子,基极只能 吃讯号,集极只能 带负载。

网友C:
这「共」,有点蒙人,
射极是讯号与功率的共同通道,当然是 共,
基极只能吃讯号,集极只能带负载,共甚么,是地,
讯号与负载,永远是 共地 的,把三极管某极也接地,就是 共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