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二十五、CH32V103应用教程——SD卡测试

楼主(2020-12-12):
CH32V103应用教程——SD卡测试

本章教程将在CH32V103开发板上实现SD卡检测和SD卡容量信息读取。

1、SD卡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SD存储卡( 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存储器的新一代高速存储设备。SD存储卡的技术是从MMC卡( MultiMedia Card格式上发展而来,在兼容SD存储卡基础上发展了SDIO( SD Input/ Output)卡,此兼容性包括机械,电子,电力,信号和软件,通常将SD、SDIO卡俗称SD存储卡。

SD卡具有高**容量、快速数据传输率、极大的移动灵活性以及很好的安全性,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便携式装置上,例如数码相机、平板电脑和多媒体播放器等。根据SD卡容量大小不同,可将SD卡分为以下几类:
0~2G:SD卡;2~32G:SDHC卡;32~2T:SDXC卡;

其中,SD卡协议和SDHC卡版本协议基本兼容,但SDXC卡与SD卡和SDHC卡相差较大,本章主要介绍使用SD卡和SDHC卡。

控制器对SD卡进行读写通信操作一般有两种通信接口可选,一种是SPI接口,另外一种是SDIO接口。 SPI协议驱动SD卡方式相较于SDIO驱动SD卡方式,使用引脚资源少,控制程序相对较为简单,但传输速度不如使用SDIO接口的快。由于CH32V103开发板上SD卡槽与芯片引脚的连接方式为SPI驱动方式,因此本章教程采用SPI协议驱动SD卡方式。
使用SPI方式驱动SD卡需要用到以下几个寄存器:
① CID:卡识别号(Card identification number),用来识别卡的唯一的个体号码;
② CSD:卡的特定数据(Card Specific Data),指卡的操作条件信息;
③ SCR:SD配置寄存器(SD Configuration Register),SD卡特殊性信息;
④ OCR:操作条件寄存器(Operation conditions register)
关于SD卡其他寄存器信息,可参考SD 简易规格文件《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2.0》。

关于SD命令格式,固定为48bit,通过命令线(CMD)连续传输,其具体命令格式以及命令解释如下:
起始位和终止位:命令的主体包含在起始位与终止位之间,它们都只包含一个数据位,起始位为0,终止位为1
传输标志:用于区分传输方向,该位为1时表示命令,方向为主机传输到SD卡,该位为0时表示响应,方向为SD卡传输到主机。
命令主体内容包括命令、地址信息/参数和 CRC 校验三个部分。
1.命令号:它固定占用6bit,所以总共有64个命令(代号: CMD0~CMD63),每个命令都有特定的用途,部分命令不适用于SPI总线,或不适用于SD卡操作,只是专门用于MMC卡或者SDI/O卡。
2.地址/参数:每个命令有32bit地址信息/参数用于命令附加内容,例如,广播命令没有地址信息,这32bit用于指定参数,而寻址命令这32bit用于指定目标SD卡的地址,使用SPI总线驱动时,通过片选引脚来选择不同的卡,所以使用这些命令时地址可填充任意值。
3.CRC7校验:长度为7bit的校验位用于验证命令传输内容正确性,如果发生外部干扰导致传输数据个别位状态改变将导致校准失败,也意味着命令传输失败,SD卡不执行命令。使用SPI驱动时,命令中的CRC7校验默认是关闭的,即这CRC7校验位中可以写入任意值而不影响通讯,仅在发送CMD0命令时需要强制带标准的CRC7校验。

SPI模式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操作指令:
SD卡R1响应格式如下:
关于SD卡具体信息,可参考《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2.0》关于SPI具体配置介绍,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以及前面SPI教程介绍。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检测、初始化以及读取SD卡容量大小,需要用到CH32V103开发板TF CARD模块以及一张容量大小不超过32G的SD卡。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由于使用SPI驱动方式,需要用到部分SPI程序,关于SPI内容在此不再过多介绍,SD卡具体程序如下:
sd.h文件
#ifndef __SD_H_
#define __SD_H_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SD卡类型定义
#define SD_TYPE_ERR     0X00
#define SD_TYPE_MMC     0X01
#define SD_TYPE_V1      0X02
#define SD_TYPE_V2      0X04
#define SD_TYPE_V2HC    0X06

// SD卡指令表
#define CMD0    0       //卡复位
#define CMD1    1
#define CMD8    8       //命令8 ,SEND_IF_COND
#define CMD9    9       //命令9 ,读CSD数据
#define CMD10   10      //命令10,读CID数据
#define CMD12   12      //命令12,停止数据传输
#define CMD16   16      //命令16,设置SectorSize 应返回0x00
#define CMD17   17      //命令17,读sector
#define CMD18   18      //命令18,读Multi sector
#define CMD23   23      //命令23,设置多sector写入前预先擦除N个block
#define CMD24   24      //命令24,写sector
#define CMD25   25      //命令25,写Multi sector
#define CMD41   41      //命令41,应返回0x00
#define CMD55   55      //命令55,应返回0x01
#define CMD58   58      //命令58,读OCR信息
#define CMD59   59      //命令59,使能/禁止CRC,应返回0x00

//数据写入回应字意义
#define MSD_DATA_OK                0x05
#define MSD_DATA_CRC_ERROR         0x0B
#define MSD_DATA_WRITE_ERROR       0x0D
#define MSD_DATA_OTHER_ERROR       0xFF

//SD卡回应标记字
#define MSD_RESPONSE_NO_ERROR      0x00
#define MSD_IN_IDLE_STATE          0x01
#define MSD_ERASE_RESET            0x02
#define MSD_ILLEGAL_COMMAND        0x04
#define MSD_COM_CRC_ERROR          0x08
#define MSD_ERASE_SEQUENCE_ERROR   0x10
#define MSD_ADDRESS_ERROR          0x20
#define MSD_PARAMETER_ERROR        0x40
#define MSD_RESPONSE_FAILURE       0xFF

//这部分应根据具体的连线来修改!
//MiniSTM32开发板使用的是PA3作为SD卡的CS脚.
#define SD_CS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SD卡片选引脚拉高
#define SD_CS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SD卡片选引脚拉低

extern u8  SD_Type;         //SD卡的类型
//函数申明区
u8 SD_SPI_ReadWriteByte(u8 data);
u8 SD_Detect(void);                             //检测SD卡是否存在
u8 SD_WaitReady(void);                          //等待SD卡准备
u8 SD_GetResponse(u8 Response);                 //获得相应
u8 SD_Initialize(void);                         //初始化
u8 SD_Read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读块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写块
u32 SD_GetSectorCount(void);                    //读扇区数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读SD卡CID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读SD卡CSD

#endif
sd.h文件主要包括各种宏定义及函数声明,包括SD卡类型定义、SD卡指令定义等以及函数声明;

sd.c文件

#include "sd.h"
#include "spi.h"

u8  SD_Type=0;//SD卡的类型

//data: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SD_SPI_ReadWriteByte(u8 data)
{
    return SPI1_ReadWriteByte(data);
}

u8 SD_Detect(void)
{
  u8 status = 1;

  /* Check GPIO to detect SD */
  if (GPIO_ReadInputData(GPIOA) & GPIO_Pin_8)
  {
    status = 0;
  }
  return status;
}

//SPI硬件层初始化
void SD_SPI_Init(void)
{
    //设置硬件上与SD卡相关联的控制引脚输出
    //禁止其他外设(NRF/W25Q64)对SD卡产生影响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PORTA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PA3上拉

    SPI1_Init();
    SD_CS_H;
}

//取消选择,释放SPI总线
void SD_DisSelect(void)
{
    SD_CS_H;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提供额外的8个时钟
}

//选择sd卡,并且等待卡准备OK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SD_Select(void)
{
    SD_CS_L;
    if(SD_WaitReady()==0)return 0;//等待成功
    SD_DisSelect();
    return 1;//等待失败
}

//等待卡准备好
//返回值:0,准备好了;其他,错误代码
u8 SD_WaitReady(void)
{
    u32 t=0;
    do
    {
        if(SD_SPI_ReadWriteByte(0XFF)==0XFF)return 0;//OK
        t++;
    }while(t<0XFFFFFF);//等待
    return 1;
}

//等待SD卡回应
//Response:要得到的回应值
//返回值:0,成功得到了该回应值
//    其他,得到回应值失败
u8 SD_GetResponse(u8 Response)
{
    u16 Count=0xFFFF;//等待次数
    while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Response)&&Count)Count--;//等待得到准确的回应
    if (Count==0)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得到回应失败
    else return MSD_RESPONSE_NO_ERROR;//正确回应
}

//从sd卡读取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buf:数据缓存区
//len: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返回值:0,成功;其他,失败;
u8 SD_RecvData(u8*buf,u16 len)
{
    if(SD_GetResponse(0xFE))return 1;//等待SD卡发回数据起始令牌0xFE
    while(len--)//开始接收数据
    {
        *buf=SPI1_ReadWriteByte(0xFF);
        buf++;
    }
    //下面是2个伪CRC(dummy CRC)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return 0;//读取成功
}

//向sd卡写入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512字节
//buf:数据缓存区
//cmd:指令
//返回值:0,成功;其他,失败;
u8 SD_SendBlock(u8*buf,u8 cmd)
{
    u16 t;
    if(SD_WaitReady())return 1;//等待准备失效
    SD_SPI_ReadWriteByte(cmd);
    if(cmd!=0XFD)//不是结束指令
    {
        for(t=0;t<512;t++)SPI1_ReadWriteByte(buf[t]);//提高速度,减少函数传参时间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忽略crc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t=SD_SPI_ReadWriteByte(0xFF);//接收响应
        if((t&0x1F)!=0x05)return 2;//响应错误
    }
    return 0;//写入成功
}

//向SD卡发送一个命令
//输入: u8 cmd   命令
//      u32 arg  命令参数
//      u8 crc   crc校验值
//返回值:SD卡返回的响应
u8 SD_SendCmd(u8 cmd, u32 arg, u8 crc)
{
    u8 r1;
    u8 Retry=0;
    SD_DisSelect();//取消上次片选
    if(SD_Select())return 0XFF;//片选失效
    //发送
    SD_SPI_Read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24);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16);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 8);
    SD_SPI_ReadWriteByte(arg);
    SD_SPI_ReadWriteByte(crc);
    if(cmd==CMD12)SD_SPI_ReadWriteByte(0xff);//Skip a stuff byte when stop reading
    //等待响应,或超时退出
    Retry=0X1F;
    do
    {
        r1=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while((r1&0X80) && Retry--);
    //返回状态值
    return r1;
}

//获取SD卡的CID信息,包括制造商信息
//输入: u8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返回值:0:NO_ERR
//       1:错误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
    u8 r1;
    //发CMD10命令,读CID
    r1=SD_SendCmd(CMD10,0,0x01);
    if(r1==0x00)
    {
        r1=SD_RecvData(cid_data,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r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获取SD卡的CSD信息,包括容量和速度信息
//输入:u8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返回值:0:NO_ERR
//       1:错误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
    u8 r1;
    r1=SD_SendCmd(CMD9,0,0x01);//发CMD9命令,读CSD
    if(r1==0)
    {
        r1=SD_RecvData(csd_data, 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r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获取SD卡的总扇区数(扇区数)
//返回值:0: 取容量出错
//       其他:SD卡的容量(扇区数/512字节)
//每扇区的字节数必为512,因为如果不是512,则初始化不能通过.
u32 SD_GetSectorCount(void)
{
    u8 csd[16];
    uint64_t Capacity;
    u8 n;
    u16 csize;
    //取CSD信息,如果期间出错,返回0
    if(SD_GetCSD(csd)!=0) return 0;
    //如果为SDHC卡,按照下面方式计算
    if((csd[0]&0xC0)==0x40)  //V2.00的卡
    {
        csize = csd[9] + ((u16)csd[8] << 8) + 1;
        Capacity = (u32)csize << 10;//得到扇区数
    }else//V1.XX的卡
    {
        n = (csd[5] & 15) + ((csd[10] & 128) >> 7) + ((csd[9] & 3) << 1) + 2;
        csize = (csd[8] >> 6) + ((u16)csd[7] << 2) + ((u16)(csd[6] & 3) << 10) + 1;
        Capacity= (u32)csize << (n - 9);//得到扇区数
    }
    return Capacity;
}

//初始化SD卡
u8 SD_Initialize(void)
{
    u8 r1;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16 retry;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8 buf[4];
    u16 i;

    SD_SPI_Init();      //初始化IO
    for(i=0;i<10;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发送最少74个脉冲
    retry=20;
    do
    {
        r1=SD_SendCmd(CMD0,0,0x95);//进入IDLE状态
    }while((r1!=0X01) && retry--);
    SD_Type=0;//默认无卡
    if(r1==0X01)
    {
        if(SD_SendCmd(CMD8,0x1AA,0x87)==1)//SD V2.0
        {
            for(i=0;i<4;i++)buf[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Get trailing return value of R7 resp
            if(buf[2]==0X01&&buf[3]==0XAA)//卡是否支持2.7~3.6V
            {
                retry=0XFFFE;
                do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x40000000,0X01);//发送CMD41
                }while(r1&&retry--);
                if(retry&&SD_SendCmd(CMD58,0,0X01)==0)//鉴别SD2.0卡版本开始
                {
                    for(i=0;i<4;i++)buf[i]=SD_SPI_ReadWriteByte(0XFF);//得到OCR值
                    if(buf[0]&0x40)SD_Type=SD_TYPE_V2HC;    //检查CCS
                    else SD_Type=SD_TYPE_V2;
                }
            }
        }else//SD V1.x/ MMC V3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0X01);    //发送CMD41
            if(r1<=1)
            {
                SD_Type=SD_TYPE_V1;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SD_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CMD41,0,0X01);//发送CMD41
                }while(r1&&retry--);
            }else//MMC卡不支持CMD55+CMD41识别
            {
                SD_Type=SD_TYPE_MMC;//MMC V3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r1=SD_SendCmd(CMD1,0,0X01);//发送CMD1
                }while(r1&&retry--);
            }
            if(retry==0||SD_SendCmd(CMD16,512,0X01)!=0)SD_Type=SD_TYPE_ERR;//错误的卡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SD_Type)return 0;
    else if(r1)return r1;
    return 0xaa;//其他错误
}

//读SD卡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扇区
//cnt:扇区数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u8 SD_Read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u8 r1;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9;//转换为字节地址
    if(cnt==1)
    {
        r1=SD_SendCmd(CMD17,sector,0X01);//读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
    }else
    {
        r1=SD_SendCmd(CMD18,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do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SD_SendCmd(CMD12,0,0X01);   //发送停止命令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写SD卡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起始扇区
//cnt:扇区数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u8 r1;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512;//转换为字节地址
    if(cnt==1)
    {
        r1=SD_SendCmd(CMD24,sector,0X01);//写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SendBlock(buf,0xFE);//写512个字节,0xFE表示开始写
        }
    }else
    {
        if(SD_Type!=SD_TYPE_MMC)
        {
            SD_SendCmd(CMD55,0,0X01);
            SD_SendCmd(CMD23,cnt,0X01);//发送指令
        }
        r1=SD_SendCmd(CMD25,sector,0X01);//连续写命令
        if(r1==0)
        {
            do
            {
                r1=SD_SendBlock(buf,0xFC);//0xFC表示多块数据写入开始
                buf+=512;
            }while(--cnt && r1==0);
            r1=SD_SendBlock(0,0xFD);//0xFD表示多块数据写入结束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sd.c文件主要进行SD初始化等操作,关于SD卡初始化函数SD_Initialize,其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调用SD_SPI_Init函数初始化GPIO口及SPI工作模式,同时控制片选引脚使之输出高电平;
(2)利用for循环并调用SD_SPI_ReadWriteByte函数进行10读写操作,,同时产生80个时钟信号,满足SD卡初始化至少需要74个时钟的要求;
(3)调用SD_SendCmd函数发送CMD0命令,复位SD卡同时进入空闲状态;
(4)调用SD_SendCmd函数发送相关命令对SD卡版本类型进行判断,同时返回响应信息。
关于sd.c文件中其他函数,程序中都有相应注释,可结合注释以及《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2.0》手册进行理解。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32 sd_siz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This is SD Test example\r\n");

        if(SD_Detect()==0)
        {
            printf("未检测SD卡插入!\n");
        }
        else
        {
            printf("已检测SD卡插入!\n");

            if(SD_Initialize())
            {
                printf("SD卡初始化出错,请检查!!\n");
                Delay_Ms(500);
            }
            else
            {
                printf("SD卡初始化完成!\n");
                sd_size=SD_GetSectorCount();//得到扇区数
                printf("SD Card Size(MB):%d\n",sd_size>>11);
            }
        }

        while(1)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函数初始化以及SD卡插入检测、初始化检测以及读取SD卡容量大小。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当未插入SD卡时,串口打印情况具体如下:
插入SD卡并复位后,串口打印情况如下:

网友A(2021-02-24):
只看到PA3接CS,SCK、MOSI、MISO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PA3接CS,SCK、MOSI、MISO怎么接?

程序下面有SPI初始化函数

网友B(2021-05-19):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叫什么名字呀?我在网上下载了好多都不是这个

@RISCVLAR :谢啦
这是下载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72640-1-1.html

网友(2021-08-16):
楼主主函数里为什么没有sd卡初始化函数

有的,下面if判断里有进行初始化

网友C:
SDIO驱动SD速度快吗?

网友D:
这个FATFS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E:
这个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F:
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呢?

网友G:
使用的是spi,不是sdio吧

网友H:
usb的驱动有了吗

网友I:
CH32V103集成的外设功能真多。

网友J:
这个如果做字库,会不会很慢呢?

网友K:
SDHC也能读取吗?

网友L:
文件系统搞起来吧。

网友M(2022-08-30):
烧录24后,SD卡插入,复位,识别失败报错

8GSD卡识别失败

8GSD卡识别失败

网友N:
需要文件系统吗

网友O:
可以做成U盘吗

网友P:
SDIO接口速度快吗

网友Q:
CH32V103支持多大的sd卡吗

网友R(2024-03-06):
引用 网友M:
烧录24后,SD卡插入,复位,识别失败报错

也是一直报错,换了很多SD卡,没一个成功的,请问后面有解决吗?

网友S:
SD卡编写都有标准的API或程序架构

网友T:
做u盘速度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做u盘速度不太够吧

若对速度有要求,可以考虑用CH32V307系列,带有SDIO接口,相较于SPI,在读写速度上有较大提升。

网友(2025-03-30):
引用 网友T:
做u盘速度不太够吧

读写小文件的话,做成U盘模式,读写速度应该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下载文件测试看看

网友U:
非常详细的SD卡测试教程,从硬件设计到软件实现都讲解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