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 关于运放

楼主(2020-12-12):
请教用运放来放大音频信号,总感觉放大倍数不够,是电路哪里用得不对,请赐教

网友A:
加大C1到47uf试试,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单级5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C1到47uf试试,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看过了,有放大,感觉还不哆,改反馈电阻效果无反应,是不是用1M超出运放的放大倍数了

楼主:
开始用的10K,放大不够,就慢慢加到1M了,感觉增加反馈电阻没有太大变化,是不是超出运放的放大倍数了,用的LM358

网友B:
应该不是不够,C1那里输入信号幅度多少

网友C:
供电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是怎么样的呢?

单供电,+5V

网友D:
放大音频信号也应该用同相放大电路呀

网友C:
应该用双电源。你音频信号是个交流信号,你用单电源只能放大+极性的信号。还有,放大倍数太大,运放的输入偏置电压可能会导致饱和,或者产生很大的直流成分。

网友E:
应该是同向放大:
1、“+”端接输入信号;
2、“-”端电阻接地。
3、LM358饱和放大到3.75V,驱动能力不行,用音频放大芯片合适。

网友F:
反相放大器,如果,撇开C1和信号源内阻,这个放大器增益有500倍,已经很高了。
当然,C1的值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的22n和2K组成了一个3.6KHz的转折频率,低于该频率,则系统增益6db倍频程下降。直接导致该放大器中频和低频放大倍数严重不足、
另外还得考察信号源阻抗,如果输出阻抗远远高于2K,则实际放大倍数也严重下降。

网友G:
500倍? 22nF这是放大高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用的10K,放大不够,就慢慢加到1M了,感觉增加反馈电阻没有太大变化,是不是超出运放的放大倍数了, ...

音频放大直接用386啊,专门用来放大音频信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反相放大器,如果,撇开C1和信号源内阻,这个放大器增益有500倍,已经很高了。
当然,C1的值是个很大的问题 ...

另外还得考察信号源阻抗,如果输出阻抗远远高于2K,则实际放大倍数也严重下降。------------这句话你是怎么计算的  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另外还得考察信号源阻抗,如果输出阻抗远远高于2K,则实际放大倍数也严重下降。------------这句话你是怎 ...

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的比,所以信号源阻抗是串联在输入电阻里面的,信号源阻抗越高,则放大倍数越低,你是怎么学习的运放知识的?怎么感觉完全没有运放知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的比,所以信号源阻抗是串联在输入电阻里面的,信号源阻抗越高, ...

信号源阻抗用万用表能测试出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信号源阻抗用万用表能测试出来不

不行吧。

网友I(2021-03-02):
请教 关于运放

输入信号多大Z?

网友J:
源阻抗 供电轨 运放型号参数 负载阻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信号源阻抗用万用表能测试出来不

用同相放大,基本不考虑信号阻抗。

网友L:
改成同向端输入试下

网友M(2021-04-16):
请问下为啥运放后面都有个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