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关于引脚频率的该设置多少的问题

楼主(2020-12-12):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碰到一个关于引脚的频率该设置多少的面试题
比如说不分频,2分频,四分频,对引脚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如果定时器要计时的计数值很小,但是频率又很高,又什么影响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个大牛,终于找到回答了:
一个是如果频率比较高,会有EMC问题:一个是功耗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脉冲的抖动问题:所以一般的引脚如果不用高频就尽量不用,能尽量低频率就尽量低频率

楼主:
刚刚问了下硬件工程师,EMC问题的话高频在短距离还是影响不大的,也就是说和器件连接线长才有影响

网友A:
非常欣赏楼主  知道问题答案还来  给大家科普  一下的  态度!做个有始有终的人!
谢谢!

网友B:
楼主自问又自答啊,分享精神不错

网友C:
什么叫做引脚的频率啊

网友D:
要看距离的长短了

网友E:
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F:
不要担心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G:
emc的影响大吗

楼主(2021-01-19):
引用 网友A:
非常欣赏楼主  知道问题答案还来  给大家科普  一下的  态度!做个有始有终的人!
谢谢! ...

之前也是不清楚,后面找到答案了,也顺便发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