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录程序到HC32F460?

楼主(2020-12-12):
换国产芯片,但是一直不太了解怎么烧录。

网友A:
是找代理商买的吗?可以请代理商技术支持呀,华胄科技,华大最早代理商之一,QQ:495210298,VX:13570881624

网友B:
官方有离线编程器和在线编程软件(使用USB转TTL工具),使用SWD引脚,Reset和MD引脚等,支持SWD接口和ISP接口烧录
另外还有第三方的烧录器厂家也支持烧录

网友C:
如果是在代理那里买的话可以请求他们进行技术支持的

网友D:
这个版块应该有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