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速度问题

楼主(2020-12-12):
请问有没有人对比过GD450和STM32F429的速度性能?
我用ST429的程序在GD450上跑,软件无改动,实测图像2D加速比429慢得很多。

网友A:
程序容量多大?具体啥型号?gd32f450只有前512k高速,后面是低速flash,看看是不是程序超512k了

网友B:
还有这个区别

网友C:
程序容量超负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容量多大?具体啥型号?gd32f450只有前512k高速,后面是低速flash,看看是不是程序超512k了 ...

GD450ZIT6,一个小测试程序,才450KB,我把程序设置在前面512KB内:0x08000000-0x0807FFFF,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450ZIT6,一个小测试程序,才450KB,我把程序设置在前面512KB内:0x08000000-0x0807FFFF,也是一样的 ...

原来是ZIT6,ZIT6是只有前256K是高速,后面1792K全是低速,换个型号吧。
是450K超出高速flash的容量了。
换ZE ZE ZK估计都可以,这3型号都是512K高速,唯独ZI奇葩。

网友D:
flash类型有区别的

楼主:
谢谢,硬实是这问题,但是要用512KB的SRAM,只能用只有256KB调速FLASH的片子了,这是一个遗憾!

网友E(2021-09-08):
GD450ZI是前256KB高速吗? 我BootLoader占了32KB, 我的lvgl还得占一些空间, 其他SSL这些不常用的可以放256后面, 问题来了, 我该怎么组织这个文件在flash里的位置呢?

网友F:
F429有硬件图像加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