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一组70平方毫米,测试250A电流时的温度平衡情况

楼主(2020-12-12):
今天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250安的电流,配了70平方毫米的线,他们是用这个做实验的,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在这个用线规格上,250安的电流用多少规格的线材比较好?用25平方毫米的线是不是可以,有没有人研究过?

网友A:
长导线载流能力有口诀,可以去找找。  70方铜线安全载流能力比照铝线升一档,70、95都是 2.5A,升档 95方 x 2.5A = 190A,就是说 70方 绝缘铜质长导线,25°C环温时安全载流能力约 190A,如果在线槽内,要打八折,约150A,如果环温超过25°C,再打九折,约135A
小截面 短 导线载流能力,可以给你一个数据: 200A 长期载流能力的 IGBT,片内 主载流硅铝丝,截面积不到 两平方毫米 -- 看散热能力!

网友B(点评):
大功率IGBT里的是银丝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最常用的是 硅铝丝,工艺成熟,性能也不错。 其它工艺的有 铝线、铝包铜、铝带、铜线、扁铜,偶见金线,银线也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导线载流能力有口诀,可以去找找。  70方铜线安全载流能力比照铝线升一档,70、95都是 2.5A,升档 95方 x ...

谢谢,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大电流的线,我以前真的没有接触过,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