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通信

楼主(2020-12-12):
各位好,我在使用正点原子的CAN收发的程序的时候,发现CAN的接收数据只能在接收中断中使用,不能主动接收数据,即没有发送数据,就直接接收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好心人帮下忙?

网友A:
这个就是硬件中断,和串口一样

网友B:
我还没有能调通can通讯呢

网友C:
帮不了楼主 不好意思哈

网友D:
我还卡在回环模式呢

网友E:
我的都没办法发送数据

网友F:
监测下 估计楼主收到的不是正常数据

网友(2021-01-22):
建议测试(如果有can分析仪最好,没有就只能先回环自测模式)
先保证能发送正常,然后再加入中断接收
     一般接收出问题大概是初始化配置错了,或者过滤器没配置(找个demo对比找问题是最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