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bom表的制作,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

楼主(2020-12-1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没见过更详细的
你这个规格那一栏,也就写了基本的。。。

网友B:
这个要详细点的BOM 表,需要在建库的时候就把信息写全,然后在AD或者PADS里面直接导出BOM 表即可。

网友C:
你下载一个ti的参考设计里的bom看看吧

网友D:
楼主位的电容没有写材料,  如X7R, X5R..  插座插针之类还要详细些, 最容易搞错, 我现在在备注里都放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没见过更详细的
你这个规格那一栏,也就写了基本的。。。

我们写的都比较简单,很多东西能省就省,也不知道规不规范

楼主:
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好一些,简单明了,非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的电容没有写材料,  如X7R, X5R..  插座插针之类还要详细些, 最容易搞错, 我现在在备注里都放个图片 ...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用料比较简单吧,而且元件种类比较少,不过放入图片这个操作,也是太牛了,

网友E(2021-02-22):
一般有两套,一套是给贴片厂贴片用,简单明了,一套是系统入库对仓库领料啥的,比较复杂且详细

网友F:
上面器件的要写上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