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看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
各位老大,帮分析分析这个电路,我百思不得其解啊。电路介绍上说这个电路的独到之处是可控硅控制极不需外加电源,只要接通
电源后,两个控制极与各自的阴极之间便有5V-8V的脉动直流电压产生。调节R2可以调节SCR1和SCR2的导通角。求解惑啊,怎么能产生5V-8V的脉动
直流呢

网友A(点评):
C1 及 C2 各用二极管接通,也不需另加电源,SCR 闸极反向通电 没挂吗?!

网友A(点评):
先前有点搞错,C1和C2 的接法是 防失步设计,而不是 各自负责两个半周的定时。

楼主(2020-12-12):
引用 网友B:
两颗SCR多此一举,完全可由原本的TRlAC担任仼务。你查SCR的GK逆向崩溃电压,但这不是可靠的用法。 ...

大哥能否在帮解释下逆向崩溃电压,刚百度了下介绍的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颗SCR多此一举,完全可由原本的TRlAC担任仼务。你查SCR的GK逆向崩溃电压,但这不是可靠的用法。 ...

SCR3怎么就能控制SCR1与SCR2的G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3是双向可控硅不是SCR,SCR1和SCR2单向可控硅,它两A丶K反并,分别工作于正丶负半周。逆向的SCR藉由K ...

真是感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

网友C:
大可控硅控制极是并电阻的,仅几十欧

网友D:
虽然线路有些复杂,可实际上确实有说的效果。可以直接无源控制了。
看这边控制回路部分,全部都是双极性器件,正反向完全等效,而电阻电容组成的移相控制可以有效的控制双向触发管的触发时间点,也就是实现了可控硅的可控滞后触发脉冲实现,等双向触发管被触发,则小可控硅SCR3被触发,2个反向放置的单向可控硅同时被触发导通,而这2个单向可控硅的2个触发极之间的动态电压(未触发状态)提供给前面移相触发线路工作。不过线路好像还是有点缺陷,2个触发极和干线之间必须有合适的电阻。

网友E:
用一个小容量的SCR3去触发一对反并联单向可控硅SCR1-2,这个电路是可用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负载电流大(比如超过100A)的场合。
不需要7L画的2个电阻即可正常工作,负载M应该是个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这2个电阻可以改成2个1n4007之类的二极管(负极接SCR1-2的触发极)以保护触发极。
使用反并联单向可控硅控制电感性负载有优势,如果控制电阻性负载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TRIAC。

网友A(点评):
二极管只能避免 SCR 闸极被反偏所伤,但对正偏无用,闸极依然受正偏,不单导致转折电压下降,还给杂讯予以可乘之机。

网友E:
使用双向可控硅接法:

网友A:
不没有留意,那 C1和C2 跟TRIAC一样,是经 SCR 的闸极取电的,
最好不要拿 SCR 这样玩,闸极除触发外 勿作其他用途,你给闸极通电,转折电压会下降的!

网友A:
这提问,让我想起上世纪 香港的 城市大学 一位许姓教授发明的 二端子电子镇流器,
据说,其用法 跟扼流圈一样,和荧光灯串联就行,电路当然是商业机密而且涉及专利,不知这货在内地有没有市场。

网友A:
控制电路 跟可控硅直接並联,既甭另加电源又有同步作用。

网友A:
大功率 TRIAC 还是不好找吗?!
同功率层级的 TRIAC 是不是比 SCR 昂贵及脆弱?!
TRIAC 的缓冲吸收方案,跟 SCR 的相比,哪个能做到 更强更稳更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