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国产单片机] 捣鼓篇之— 正点原子DS100mini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0-12-12):
#申请原创#
2020年的双十一的时候,下手买了正点原子发布的DS100mini示波器,主要是小巧,便宜实用,如今距离我收到这个示波器已经快一个月啦,今天终于有了点时间,来一个开箱大拆机!
第一步:假开箱(之前已经开过箱了)
包装盒美观大气,出差携带方便,再也不用背着体积庞大的台式机了哈!

楼主:
上半边是示波器和充电头,下半边放着探头

楼主:
全部拿出来,让你一次看个过瘾

楼主:
第二步:开机和简单功能展示
一键开机展示(怀念的
**
哈)

楼主:
大家看一下,很小吧,拿上去可有手感了

楼主:
看一下探头,这种探头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简单测试一下,使用示波器自带的波形发生器输出了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下面展示一下示波器的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

楼主:
最后来简单看一下菜单,至于其它的一些功能大家慢慢去玩。

楼主:
第三步:拆机
重头戏来了,我不是来研究功能的,我是来搞破坏的,必须要拆机!轻松拿下后壳,这款示波器没有螺丝钉固定,直接就可以拆开。温馨提示:大家在拆机的时候注意力度,最好借用专用的拆机工具,请不要蛮力拆机。

楼主:
后壳装有电池,电池体积很大(占据整个示波器的体积),主要也是考虑待机的时长,设计的的很巧,又想让马拉车,又不喂马草,设计要求示波器要小,又要求波波器待机时间久,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
大家关注的电路设计部分来了,我大致分了六部分
第一部分:我没猜错的话,这是MCU吧,发布会的时候说是国产MCU,至于哪一个U,后面再跟大家公布。
第二部分:这个大家知道,是一个Flash,型号是Winbond 25Q128, 容量128Mbit。
第三部分:这块应该是采样电路部分,使用屏蔽罩子盖着了,一会我们再拆。
第四部分:SWD下载和调试口,这个是MCU的调试接口,不是更新固件的接口哦。
第五部分:typeC接口,可以用来更新固件。
第六部分:电池接口,可以连接锂电池。
第七部分:蜂鸣器,这可不是电感哦。

楼主:
现在我把屏蔽罩子拿掉,这个屏蔽罩子很好拿掉,完全用不上风枪,至于为什么哈,谁拆谁知道。屏蔽罩子有一个扇热小片片,为区域3中的一颗芯片散热,这个就是MXT2088这颗芯片是一个双通道 8bit高精度ADC转换器芯片,速率100MSPS ,这里大家注意注意一下哦,8bit、100MSPS。此外,区域3中还有三颗模拟多路选择开关,两颗八选一模拟开关HC4051,一颗三路二选一模拟开关HC4053;此外还有两个固态信号继电器HFD4/3-S,两个
172GM的光耦。好了,模拟采样电路部分本人不涉及这么多,至于MXT2088方案怎么设计,这个下去大家研究喽!

楼主:
好了,终于要解开MCU的面纱了,我早就听说用的是GD的MCU,果不其然,还真是,型号是GD32F450VET6,谁说国产MCU比不了STM32系列,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GD片子性能不错,暑假在家里拆过两个平衡小车,使用的GD的片子。

楼主:
好了,今天简单拆解了正点原子的DS100 mini示波器,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巧、精密、便携、最重要一点:国产化程度高,全身都是国产芯片,不愧是十八月的精心打磨。最后祝愿正点原子团队越来越优秀,做出更多惊艳的电子产品设备,同时也希望国产MCU越来越强劲优秀。拆解稀巴烂的示波器我得敢接装起来了,为了纪念再放一个尸体图吧!

网友A:
抢师兄个沙发

网友B:
这个和梦源实验室的DSCope相比性能怎么样?

网友C:
长见识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梦源实验室的DSCope相比性能怎么样?

DSCope  没有用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 谢谢.

就是拆机哈

网友D:
看着蛮不错的

楼主:
可以买一个玩玩

网友E:
多少钱一个?带宽,存储深度,采样点分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一个?带宽,存储深度,采样点分别多少?

搜一下正点原子  DS100 迷你示波器

网友F:
这是我在B站的评测视频,评论里面包括了具体方案,甚至有源代码,你没看错,是源代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54y167wN/
当然这源代码运行在另外一款示波器5012H上,这两款的方案是一样的,都是MCU直采MXT2088,5012H比DS100早很多,MCU直采9288可能是5012H的作者原创的。
如果能有个主板,把DS100的管脚排列搞出来,移植过去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在B站的评测视频,评论里面包括了具体方案,甚至有源代码,你没看错,是源代码。
https://www.bilibi ...

看了一下 做的不错啊,那个开源的GD32F407VET6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