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4G wifi 天线电容值

楼主(2020-12-13):
这个C4是电容吗?具体是那种电容,这值又是0R,搞不懂,谁知道吗

网友A:
这是预留的。C3/C4/C7 这三个器件,预留给天线匹配用的。要求不高,甚至不去做天线匹配的时候,你把C4 贴0R完全可以。

网友B:
C4位置上应该是电感才对

网友C:
应该就是电容

网友D:
难道是磁珠吗

网友E:
如果匹配的话 是不是需要经过计算啊

网友F:
板载天线的pcb怎么画呢

网友G:
不是电感 应该叫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