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从51代码移植到pic的问题,24c16问题续

楼主(2020-12-13):
代码从51移植而来,但是读写还是不对,读出来的还是ff,51的代码时没有问题的,i2c的基础函数,也是从2402的代码移植过来的,加载一起
还是不对,大家看看,问题出啊在哪里,现在的芯片时24c16,想实现页写

picc-code

网友A:
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B:
分别是用的哪个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是用的哪个芯片啊?

CPU 是pic16f690 存储用的24c16,因为690没有硬件i2c--master功能,所以使用模拟的方案,晶振内部8M

网友C:
你有示波器没? 拿个示波器抓一下I2C的波形.
I2C的通信问题看波形, 很容易一下子就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示波器没? 拿个示波器抓一下I2C的波形.
I2C的通信问题看波形, 很容易一下子就找到原因的. ...

我没有示波器,只能看逻辑,在反复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示波器,只能看逻辑,在反复测试

你可以TB买个3,40块钱的逻辑分析仪, 解析I2C, UART之类的,好用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TB买个3,40块钱的逻辑分析仪, 解析I2C, UART之类的,好用的不得了...

结帖
#define SDA_PIN   PORTBbits.RB4
#define SCL_PIN   PORTBbits.RB6
#define SDA_DIR   TRISB4
#define SCL_DIR   TRISB6
改成上面就好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在一个巴铁的帮助下顺利通过,继续RTC

网友D:
是用的什么库进行的移植啊

网友E:
哈哈 原来是这样 感谢楼主揭开谜底啊

网友F:
原来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G: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呢

网友H:
iic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