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辉芒编程协议

楼主(2020-12-13):
因工作需要,辉芒单片机的编程协议
制作一台测试治具,将在线编程,在线测试融合到一起,需要用到ICSP编程协议,厂家不提供
本想逆向,但时间紧,水平也不行
有偿求助,
联系方式:bb912711@163.com

网友A:
可以尝试做个控制板和FMD的编程器连接,用控制板去控制按键,检测状态灯最后统计状态上报给上位机。

一般的自动烧录机也是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做个控制板和FMD的编程器连接,用控制板去控制按键,检测状态灯最后统计状态上报给上位机。 ...

考虑过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想让用户知道是辉芒的单片机,所以想整合到测试治具中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过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想让用户知道是辉芒的单片机,所以想整合到测试治具中来 ...

抄个板子,挪一下IC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个板子,挪一下IC不就好了么

你的主意不错,也考虑过,但不是我要的,我需要的是重新设计烧录器,按照自己控制,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