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不能下载

楼主(2020-12-13):
pi, IO, gp, rc, BLE
用keil和cmsim-dap下载一次后,第二次下载时出现can not enter debug mode ,用全部擦除后又可以重新下载,这里问一下可以用stm32的办法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解决这个问题不

楼主:
如上,在程序中加了上面的程序也无法第二次重复下载

网友A:
通过进入debug模式来下载?

楼主:
难道软件不能设置一下!

网友B:
你这几句代码是禁jyag和sw,执行了后一定是不能下载的,所以你现在是要把jtag的口当io用还是进了低功耗导致的不能下载

网友C:
swd 脚被禁用了 当然不能再次通过swd下载啊。可以用icp加at link把代码擦掉就好了。

楼主:
但是将rest拉低然后又可以下载,奇怪我用的是cmsis-da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将rest拉低然后又可以下载,奇怪我用的是cmsis-dap

合理啊,你想想SWD PIN被你禁用了,但你又要用SWD继续下程序,下载不进去很正常。
当你将reset 拉低,程序重启后还没有跑起来,swd pin还没有被禁用,此时的确应该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AT32这个帖子
AT32恢复下载办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amp;_dsign=44221a5e

楼主:
现在问题是第一次能够正常下载,修改一下程序再下载就不行了,我就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用软件解决更好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下在代码初始化阶段(执行你禁JTAG这两句之前)加足够多的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下在代码初始化阶段(执行你禁JTAG这两句之前)加足够多的延时。 ...

对头.上来就GPIO初始化禁用了SWDIO如不用nRST引脚用四线制无法下载;有nRST的话没问题.下载器配置Debug标签->CMSIS-DAP->Settings按钮->Connect&Reset Opitons->Connect下拉框选择Under rese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AT32这个帖子
AT32恢复下载办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1186&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