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普通IO口检测2.5V与5V电压

楼主:
如何通过普通IO口检测2.5V与5V电压

网友A(2020-12-14):
加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个三极管够了,被测电压分压进b  e 接地 c 上啦进芯片
阀值可以设3.5V

网友C:
最简单的是2个4148,直接拉下来用一个电阻到GND。
2.5-1.3=1.2V,IO检测妥妥的低电平。
5V-1.3V=3.8V,5V单片机肯定检测出高电平。

楼主(点评):
这个应该不合理,请帮忙提供下图片,谢谢

网友D:
如果IO支持高阻输入模式,那么电阻分压法最简单,确保分压后2.5V处于逻辑0电平,而5V处于逻辑1电平即可。
如果IO仅支持弱上拉输入模式,那么就用5楼说的方法。
如果2.5V和5V信号源均属于高内阻信号源,那么就需要用高值电阻分压加适当门限电压的MOS管来判别,再根据MOS管导通与否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三极管够了,被测电压分压进b  e 接地 c 上啦进芯片
阀值可以设3.5V

三极管阀值电压都是一样的0.7v,您如何改变阀值电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