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宽电压范围下的PMOS高端驱动!

楼主(2020-12-13):
平时软件做得多,最近领导却安排我做一块电路板控制40-400V直流电压的开通和关断。由于被测对象的限制,只能高端驱动,但输入电压范围太宽,不是一个固定电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最好能给个图纸参考,谢谢了。说明一下,一般情况下,开关是常开或者常闭,部分测试对象可能需要产生60hz左右的脉冲。

网友A:
速度这么低,单路的隔离驱动就可以了。。。

注意一个PMOS不行的,因为寄生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