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不用降压芯片,怎么设计同一个输出端输出两种电压?

楼主(2020-12-13):
不能用降压芯片,我想过用电阻分压,但是不知道怎么可以同一条输出线能输出两种电压,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但是没有dac,求指导

单刀双掷继电器

网友A:
3个电阻串联,不就出来两个不同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电阻串联,不就出来两个不同的电压了......

同一条输出线

网友A:
同一条线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电压,只能在控制下分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条线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电压,只能在控制下分时输出。

你想法为什么这么极端,肯定不会想着同时啊

请不要用指责或反问的句型来表达,这样显得不够友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想法为什么这么极端,肯定不会想着同时啊

你没有讲清楚这二个电压是干什么用的,输出电流或输出功率有什么要求?需求不同,结果就不同

网友C:
逻辑判断或者命令控制输出不同的PWM波呗

网友D:
用单片机的IO接R-2R网络做一个DAC,8个IO就有256个电压,10个IO就有1024个电压。

网友E:
PWM + RC 或 LC 滤波,8bit 分辨率时,一条 IO 输出可以出两百多级输出电压,应该可以 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 + RC 或 LC 滤波,8bit 分辨率时,一条 IO 输出可以出两百多级输出电压,应该可以 解决此问题 ...

PWM的是平均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判断或者命令控制输出不同的PWM波呗

PWM的是平均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PWM的是平均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看滤波参数、负载参数
设计合理时纹波可以小于设定值,比如 10mV、  50uV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分时,一会儿输出一个电压,一会儿输出另外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分时,一会儿输出一个电压,一会儿输出另外一个电压。

对啊,难道是我描述得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