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求一款性能稳定的3键触摸IC

楼主(2020-12-14):
如题:求一款三键 触摸IC,性能稳定,不能出现误触发的情况,触摸距离、灵敏度可调,硬件简单,更重要的是价格不能超过1块的,有大批量使用过没出问题的,推荐一下,感谢   在线等  急!!!

网友A:
这个价格有点难哦

网友B:
你这个要求有点难找啊

网友C:
要求的比较细致

网友D:
不会没有误触发吧

网友E:
价格卡的比较严格

网友F:
好像如果都满足的话  没有这么便宜的芯片

网友G:
不知道地板能提供什么型号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