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3位6脚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代码程序!!!

楼主(2020-12-14):
求技术大神分享一份3位6脚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代码程序!!!stc系列的

网友A:
好像在哪看到过,记不清,找不到了

网友B:
这个不用针对单片机写,数组配合动态轮流点亮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哪看到过,记不清,找不到了

兄弟帮忙找一下

楼主:
百度找了好久都没有,好像比较偏的,不是主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针对单片机写,数组配合动态轮流点亮COM

能展示例子吗,新手搞得很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展示例子吗,新手搞得很懵

unsigned char tab[] = {0x7e, 0x0c, 0xb6, 0x9e, 0xcc, 0xda, 0xfa, 0x0e, 0xff, 0xde, 0x00, 0x80};
                                         //  0    1                2            3                4          5                6          7                8          9                 灭    g
void LedDrive(void)
{
    PORTF &= 0x01;//消隐
        COM1 = 1;
        COM2 = 1;
        COM3 = 1;
        COM4 = 1;
    DspCom++;

    switch (DspCom)
    {
            default:
                DspCom = 0;
            case 0:
            {
                // PORTF |= tab[DspBuf[DspCom]];
                        COM3 = 0;
                }break;
            case 1:
            {
               // PORTF |= tab[DspBuf[DspCom]]; //
                COM4 = 0;
            }break;
            case 2:
            {
                //PORTF |= tab[DspBuf[DspCom]]; //
                COM1 = 0;
            }break;
            case 3:
            {
                //PORTF |= tab[DspBuf[DspCom]]; //
                COM2 = 0;
            }break;
    }
    PORTF |= tab[DspBuf[DspCom]];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帮忙找一下,

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不过不全,原来分享者的网盘连接失效了,这只是他的部分截图,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tab[] = {0x7e, 0x0c, 0xb6, 0x9e, 0xcc, 0xda, 0xfa, 0x0e, 0xff, 0xde, 0x00, 0x8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tab[] = {0x7e, 0x0c, 0xb6, 0x9e, 0xcc, 0xda, 0xfa, 0x0e, 0xff, 0xde, 0x00, 0x80};
                 ...

这种方式不是3位6脚的数码管显示啊,这种就是常规的那种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不过不全,原来分享者的网盘连接失效了,这只是他的部分截图,你参考一下[/backcolo ...

有没有更详细的代码

网友C:
有网上找的时间,自己都写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针对单片机写,数组配合动态轮流点亮COM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网上找的时间,自己都写出来了。

自己是写出来了,可是有问题,又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只有借鉴别人写的

网友D:
参考下我的代码(不是stc的)

你好 这样驱动数码管出现笔端略微亮暗不均,您是否有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我的代码(不是stc的)

非常感谢!

你好 这样驱动数码管出现笔端略微亮暗不均问题,您是否有碰到呢???

网友E(2021-12-16):
亮暗不均,一般是公共端驱动的LED数量不同导致,可以调整公共端的电阻来均衡亮度。驱动的时间应该保持一致,在定时中断中驱动。

网友F:
跟常规的数码管扫描方式有点不一样,常规是COM扫,这种是单个LED扫,知道原理就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