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3LC0xxADC应用笔记

楼主(2020-12-14):
       ADC参考电压也叫做基准电压,如果没有基准电压,就无法确定被测信号的准确幅值。例如基准电压为2.5V,则当被测信号达到2.5V时ADC输出满量程读数,使用者就会知道ADC输出的满量程等于2.5V。不同的ADC,有的是外接基准,也有的是内置基准无需外接,还有的ADC外接基准和内置基准都可以用。
      复旦微的FM33LC系列把MCU的电源VDD和ADC的参考电压VDDA结合到了一起,节约了一个GPIO口。因为MCU本身就是低功耗产品,所以可以在客户使用外部LDO稳压时,直接把VDD当作固定值来计算ADC采样值,如果用户对成本比较敏感,直接使用锂电池对芯片供电,这个时候的VDD就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加长,电压慢慢变低,这时的ADC采样值就会越来越不准确,对此复旦微提供了一种可以计算VDDA电压值的方法:
⚫ 芯片出厂时在 VDDA=3V 情况下,测量 VREFINT 的电压并保存在芯片 Flash中
⚫ 在以上条件下,使用 ADC 转换 VREFINT 输出,得到转换值 VREFINT_CAL 并保
存在芯片中
⚫ 芯片实际应用中,由于不知道当前 VDDA 电压,ADC 先测量 VREFINT 得到转换值
⚫ VREFINT_DATA;通过以下公式可以得到当前实际的 VDDA:

注:理论依据在于 Vref 的电压值不随 VDD 改变,因此:
整理即可得上式
⚫ 假设 ADC 对某个输入通道的采样值为 ADC_DATA,通过以下公式可以得到当前某个输入通道的实际电压(12bit 输出)

采用这个方式,不需要知道每颗芯片 VREFINT 的实际电压值,仅需计算当前
VREFINT 采样值和出厂测试值的比例。
想要获取更多详细资料可以直接联系我,对于想要使用复旦微MCU的爱好者提供技术支持。
QQ1936788289(注明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