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3DH X轴数据输出异常

楼主(2020-12-14):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LIS3D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PCBA贴了25块板子,结果有5块板子,LIS3DH的X轴数据读取异常,有问题的板子都是X轴出问题,但现象不一样,有的是X轴数据一直为0,有的板子X轴数据只能读取部分量程数据,比方说我X轴冲下,应该读到+1024,但实际读到的值是24,但翻转过来负的数据是正确的。而且我重新初始化一下后,现象又会变化。
是PCBA的问题? 大家有啥建议?

网友A:
如果都有错,说明硬件、软件都可能有问题。如果仅部分有错,说明是硬件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凭楼主提供的简单信息无法判明。

网友B:
如果其它两个轴的数据正常,那么硬件本身的问题概率比较大。多检查电源、数据线部分的焊接,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是传感器问题了。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像是传感器的问题,有焊接不规范的可能,这些芯片来源可靠吗?

网友C:
这个加速度器的精度好像不好

网友D:
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网友E:
跟实际数值相差的好多啊

网友F:
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能贴一下软件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