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LSM6DS3校准问题

楼主(2020-12-14):
大家好,初来乍到!!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关于LSM6DS3校准问题!!像adxl343只需要设置offset寄存器就可以了,但是LSM6DS3设置了offset寄存器不行。绞尽脑计了。
有示例代码最好了,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数据手册里没看到加速度的offset寄存器 n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其实LSM6DS3已经是非常老的芯片型号了,LSM6DS系列后面更新的型号, 比如LSM6DSOX, LSM6DSOW, 都有你说的加速度offset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