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ensorTile的stlink使用

楼主:
1、在使用开发工具中stutily是一个和flashmagic一样好用的程序,可以直接把二进制文件写入制定内存的位置,还可以对比内存中的空间位置,还可以对单个字节进行编辑和改写。内存中擦除后均被FF填充,

选择二进制文件后可以看到对应的内存位置和需要写入的数据

2、选择program选项就可以直接写入了。

写入成功

这个需要的是stlink的连接。对于nucleo板的也支持这个功能,不过stlink的firmware需要及时升级,也是需要用这个工具。
在没有开启DFU的第三方stlink,就不能自动升级的。

网友A(2020-12-14):
这个软件抄好用。

网友B:
升级时如果出现提示,重新插一下STLink的USB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C:
工具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网友D:
我用过不过有些功能没用太明白

网友E:
能提供一下下载链接吗

网友F:
都是默认的位置吗

网友G:
非常好用的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