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ensorTile 刷入程序后无法运行的问题 解决方案

楼主(2020-12-14):
SensorTile 在出厂里内含了Bootloader,而在后面刷入demo的时候都直接跑起来,但是从有次开始,每次只要断电后demo就跑不起来,对于高手来说可能不是问题,对于我们菜鸟来说,就头大了,在IAR中debug 程序都是跑得正常的,但是独立供电的时候程序就是不运行,经查证,是由于原来刷demo的时候使用了清除整片,导至bootloader被清空,所以无法独立跑起demo,只需要将bootloader刷入到0x08000000处就ok了,文件位于\Utilities\BootLoader\STM32L476RG里面。只需刷入bootloader就行了!
SDK中关于Bootloader的说明。
随便来一波刷写方法吧,有使用ST link的就简单了
直接使用ST link Utility 打开bootloader文件,然后 target - connect  连上后
注意一下地址没有问题。
target - Program就行了。
另外使用J link的朋友 直接使用 JFlash或是Jflash lite都行,64位系统位
32位就不说了。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612j
使用Jflash的话 打开后新建一个工程,目标里面选择ST的STM32L476RG,
另外接口注意选择成SWD模式。
跟ST link一样的连上后 F7写入就行了。

网友A:
如何描述这种内涵的bootloader呢

网友B:
如何避免这种误操作呢

网友C: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D:
代码中的英文说明有点歧义

网友E:
看结果非常的直观明了

网友F:
程序从0x08004000开始刷就可以了,不用每次刷加载程序啊

网友G:
误操作会清除bootloader 已经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G:
谢楼主 ,又学会了个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