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keil4与keil5并存且各自不干扰设置方法

楼主(2020-12-14):
有些demo工程用的是keil4也有些用的是keil5,所以在同一台电脑上兼容两个版本是非常方便省心的。下面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1 keil4和keil5要安装在不同的目录
2 在cmd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展开HKEY_CLASSES_ROOT找到如下图所示的位置
3 展开HKEY_CLASSES_ROOT\UVPROJFILE\Shell\open\command 双击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将keil4的路径设置后确认即刻

4 keil4和keil5同时打开截图

网友A:
工程好像是可以兼容。

网友B:
我都一直2个混合着用,装一个目录也没事,打开时候指定打开哪个,KEIL5后面有个X,KEIL4没有的,

网友C:
多次一举,没必要,MDK5有兼容MDK4的兼容安装包,先安装MDK5,再安装MDK4兼容安装包

网友D:
不过  要是C51  和 ARM  都做的话
AMR用keil5   C51用keil4   这样就不冲突还不像以前装两个keil4时候遇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