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ensorTile SD存储程序解析

楼主(2020-12-14):
SensorTile 模块不但可以实时传输传感器数据,还可以通过SD存储,这个功能使得离线数据也可以存下来进行过往传感器状态分析。在无人值守的野外环境非常有用。
    这次测评就来分析一下SensorTile的SD存储功能。
    这次分析的工程是STSW-STLKT01\en.stsw-stlkt01\STSW-STLKT01\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DataLog 。
    首先,例程给了两个数据输出方式:
  • /* SendOverUSB = 0 --> Save sensors data on SDCard (enable with double click) */
  • /* SendOverUSB = 1 --> Send sensors data via USB */
  • uint8_t SendOverUSB = 1;

一个是USB虚拟串口输出,默认为这个,另一个是SD卡存储。SendOverUSB 值需赋值为0。
接下来程序会初始化SD部分:
  • void DATALOG_SD_Init(void)
  • {
  • char SDPath[4];
  • if(FATFS_LinkDriver(&SD_Driver, SDPath) == 0)
  • {
  • /* Register the file system object to the FatFs module */
  • if(f_mount(&SDFatFs, (TCHAR const*)SDPath, 0) != FR_OK)
  • {
  • /* FatFs Initialization Error */
  • while(1)
  • {
  • BSP_LED_On(LED1);
  • HAL_Delay(500);
  • BSP_LED_Off(LED1);
  • HAL_Delay(100);
  • }
  • }
  • }
  • }

挂载SD卡。
之后就开始轮询传感器并将传感器值写入SD卡内。
  • RTC_Handler( &RtcHandle );
  • Accelero_Sensor_Handler( LSM6DSM_X_0_handle );
  • Gyro_Sensor_Handler( LSM6DSM_G_0_handle );
  • Magneto_Sensor_Handler( LSM303AGR_M_0_handle );
  • Pressure_Sensor_Handler( LPS22HB_P_0_handle );
  • if(!no_T_HTS221)
  • {
  • Temperature_Sensor_Handler( HTS221_T_0_handle );
  • }
  • if(!no_H_HTS221)
  • {
  • Humidity_Sensor_Handler( HTS221_H_0_handle );
  • }
  • if(!no_GG)
  • {
  • Gas_Gauge_Handler(GG_handle);
  • }

RTC时间写入

  • else if(SD_Log_Enabled) /* Write data to the file on the SDCard */
  • {
  • uint8_t size;
  • size = sprintf( dataOut, "%d:%d:%d.%d\t", stimestructure.Hours, stimestructure.Minutes, stimestructure.Seconds, subSec);
  • res = f_write(&MyFile, dataOut, size, (void *)&byteswritten);
  • }

加速度计写入
  • else if(SD_Log_Enabled) /* Write data to the file on the SDCard */
  • {
  • uint8_t size;
  • size = sprintf(dataOut, "%d\t%d\t%d\t", (int)acceleration.AXIS_X, (int)acceleration.AXIS_Y, (int)acceleration.AXIS_Z);
  • res = f_write(&MyFile, dataOut, size, (void *)&byteswritten);
  • }

之后的各个传感器都是一样。

由此,每次循环记录传感器的值在SD卡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次都写,在什么地方关闭文件呢?如果中途断电,文件是一点都存不下来的。
于是看到程序最后这段:
  • if(MEMSInterrupt)
  • {
  • MEMSInterrupt = 0;
  • BSP_ACCELERO_Get_Double_Tap_Detection_Status_Ext(LSM6DSM_X_0_handle,&doubleTap);
  • if(doubleTap) { /* Double Tap event */
  • if (SD_Log_Enabled)
  • {
  • DATALOG_SD_Log_Disable();
  • SD_Log_Enabled=0;
  • }
  • else
  • {
  • while(SD_Log_Enabled != 1)
  • {
  • if(DATALOG_SD_Log_Enable())
  • {
  • SD_Log_Enabled=1;
  • }
  • else
  • {
  • DATALOG_SD_Log_Disable();
  • }
  • HAL_Delay(100);
  • }
  • }
  • }
  • }

这段代码的意思就是检测到双击的时候停止记录,双击过后继续记录。

  • void DATALOG_SD_Log_Disable(void)
  • {
  • f_close(&MyFile);
  • /* SD SPI Config */
  • SD_IO_CS_DeInit();
  • }

而停止记录正是关闭文件。
  • uint8_t DATALOG_SD_Log_Enable(void)
  • {
  • static uint16_t sdcard_file_counter = 0;
  • char header[] = "Timestamp\tAccX [mg]\tAccY [mg]\tAccZ [mg]\tGyroX [mdps]\tGyroY [mdps]\tGyroZ [mdps]\tMagX [mgauss]\tMagY [mgauss]\tMagZ [mgauss]\tP [mB]\tT [°C]\tH [%]\tVOL [mV]\tBAT [%]\r\n";
  • uint32_t byteswritten; /* written byte count */
  • char file_name[30] = {0};
  • /* SD SPI CS Config */
  • SD_IO_CS_Init();
  • sprintf(file_name, "%s%.3d%s", "SensorTile_Log_N", sdcard_file_counter, ".tsv");
  • sdcard_file_counter++;
  • HAL_Delay(100);
  • // ret = f_open(&MyFile, (char const*)file_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f_open(&MyFile, (char const*)file_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
  • return 0;
  • }
  • if(f_write(&MyFile, (const void*)&header, sizeof(header)-1, (void *)&byteswritten) != FR_OK)
  • {
  • return 0;
  • }
  • return 1;
  • }

开始记录正是重新初始化并创建文件。
这个开始和停止非常巧妙的运用了SensorTile自身的功能来实现。值得借鉴。

网友A:
在哪儿弄的代码啊,不专业。

网友B:
如果把麦克风数据写入SD卡就是一个小型录音笔了

网友B:
分析非常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