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发射接收低噪声问题

楼主(2020-12-14):
目前有做1他2.4G 装置,发射板咪头拾取声音到DSP通过2.4G模块发射出去, 然后接收板这边通过2.4G模块接收给到DSP再输出给运放最后到喇叭。 现在发现单上电接收板,喇叭基本上没有噪声。 一接上发射板(注意这时候我没有接咪头,所以不会拾取外界声音信号),喇叭就有比较大的低噪声。这说明低噪声来自发射板,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方向在哪里?是发射板布线还是2.4G高频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低通滤波后再给运放。

现在单独用一个电源给DSP的音频电源供电,MIC和运放不供电,另外DSP输入的音频信号C79,C83拿掉,一开发射板,接收板喇叭就会有杂音。很奇怪,我发射板的输入信号源都断掉了,为什么单单DSP的音频电源供电就会产生杂音(供电脚为箭头指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试C79、C83不拿掉,并且接地。其它信息不明,无 法建议。DSP内含2.4GHz发射吗? ...

运放接地的R1也拿掉,发射板一开,在接收端还是会有底噪声。DSP内部没有2.4G,DSP输出外挂2.4G模块,图像和声音都通过外接的2.4G模块发射出去

楼主:
会不会是2.4G模块传声音和图像的时候相互之间形成干扰导致的? 如果我2.4G模块单传声音不传图像是否可以来判定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模块两离远不要靠近恐有不良的共振。可问模块制造商。

发射和接收有1米多远

网友B:
可能你的发射出来的信号品质不太好。用频谱量一下发射的信号频谱,看是不是底噪太高。

网友C:
mic拾取声音发射过去正常不?正常的话,在不拾取声音时候shutdown不就可以了

网友C:
试一下shutdown和不接咪头一样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MIC_N ,MIC_P左右输入信号被 电源干扰导致,直接从PCB走线两端割断走线然后飞线远离电源布线区域就没有杂音了。所以要更改layout走线,在这里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